p4tsp-d2 跑AF

楼主(2009-03-18):
p4tsp-d2 跑AF

网友:
是开机就是AF吗?还是跑到AF啊?

网友:
过不了内存。。

网友:
如果开机就显示AF,那就是CPU没工作,如果跑到AF,那就是不过内存了。

网友:
是开机就显示AF,那就是CPU没工作,如果跑到AF,那就是不过内存了,查电压。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CPU跑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