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知道MAIM C71055是什么集成块

楼主(2009-03-18):
哪位师傅知道MAIM C71055是什么集成块,8个脚。6、7、8脚直接与USB口的5v供电端连接的。

网友:
你自己弄错了,应该是MAX1607CSA-C71055!!!!
查Max1607就可以了。
用下面链接下载看去吧!
http://datasheets.maxim-ic.com/en/ds/MAX1607.pdf

网友:
感谢张先生。我是看到元件上很清楚的印有
MAIM
C71055
还有一个印有358的8脚元件,它的8脚直接连接到71055的2、3脚,它究竟是什么元件?
请张先生再给予指点。多谢啦!

网友:
感谢两位师傅提供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