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上网故障

楼主(2009-03-18):
一台IBM T40的本本,经过检测发现网络发包正常,但是收包不正常,网卡芯片以及防护的线圈都更换了,还是不行,最后检测发现还有一个存储MAC地址的芯片,28RF04的芯片,取下读取再次写入以后上网正常了。大家以后维修的过程中遇到网络故障的时候有些故障就是MAC地址的问题。检测方法是更换芯片以后看看MAC地址是否改变。

网友:
请教下,换了网卡芯片后,不换那个28RF04 MAC地址还是不是原来的那个啊。我不知道MAC是不是也存放在网卡芯片上有对比的。

网友:
IP地址默认器!

网友:
兄弟你能确认是28RF04吗?我找不到这个元件,下面是网卡电路图,我看应该是U3 AT93C46,请告诉我分析的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