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915pl-g bios问题

楼主(2009-03-18):
技嘉8i915pl-g  主板,原来是能开机显示,提示bios坏,我把bios涮了从网上下的bios,但是都不行(不能跑码),请问什么原因,谁有更好的bios,谢谢!图如下。

915plg(ok).rar

网友:
换个比较低一点的版本````不行的话就换BIOS蕊片``

网友:
确定刷新的版本没有问题吗

网友:
刷老点BIOS 不要刷最新的BIOS  技嘉的BIOS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我刷过这种板一回,我看清楚型号再刷,我每一次好像就是版本不对,没刷亮

网友:
正好前几天也刷了一次技嘉的一块865主板的BIOS,当时也是提示BIOS出错,下了网站上的新BIOS文件进去,刷完后也是不跑码,然后我就短接了一下主板的CLEAR跳针,清了一下BIOS,再开机就好了。楼主不妨也试试!

网友:
哈哈.楼主  你注意了没..这个BIOS 是3M 的   你搞好了没..

网友:
有可能我的bios芯片坏了,不过现在没有3m的芯片烧,等有了,我告诉大家结果。谢谢!

网友(2010-01-12):
回复 网友A:

我下了好多的BIOS都不能用,下了楼主的可以了,要下的话建议大家下这个,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