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鱼子酱EIDE硬盘电路板烧坏能换吗?

楼主(2009-03-18):
WD80G硬盘一共有三个,有两个是把电路板上的SMOOT芯片(好像是驱动芯片吧)烧坏了。有一个没有发现在明显烧坏的地方,但是硬盘不转。把这个没有烧坏的板上到另两个盘上也是不转。现在想换板。但是听朋友说电机卡住了也没有办法。所以现在不知道这种盘换板,换ROM后能修好吗?

网友:
换一个吧,找个一样的。

网友:
多数换板OK,运气差的话有碰到里面坏的

网友:
换板后,分区做系统都正常,就是时不时的有像敲盘的声音。心里好怕怕!~、是板不配还是盘体有问题了呢

网友:
三个盘都换了。只有一个盘完全正常,其它两个盘都有像敲盘的声音,mhdd扫过没有坏道。MHDD扫的时候也没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