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怪故障

楼主(2009-03-18):
我的一台长城250S ATX电源  将绿线PS-ON对地短路,可以正常启动电源,几组电压都正常,无波动,PG也有输出 奇怪的是插到主板上后,就不灵了,电源风扇只动一下就停止, 电源停止工作.请问有没有修过的师傅,可否赐教一下呀?回信为盼!
这个电源插别的P4主机也无法开机.故障现象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别的电源插到我的主板上就可以使用

网友:
输出端电容建议更换一下。带负载能力太低电源保护了。

网友:
多换几个主板看看呢?

网友:
这是长城电源的通病。直接更换+5VSB(紫线)的电解电容。

网友:
5V待机电源的通病,更换此路的电容即可。

网友(2009-06-25):
同样的这种情况,换紫色的两个电容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只有少部分才能,应该还有其他的故障点。

网友:
换TL431试一下

网友:
我这刚好有一个长城电源  故障同楼主的电源是一样的  换了所有的输出电容,包括5V待机的电容  还是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现在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