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BIOS也会死机

楼主(2009-03-18):
现在手中有一块技嘉主板型号是8IR533,无发装系统,有时进BIOS后几十秒就死机,就是卡住不动了,什么按键都没有作用,在卡住的时候我检查过全部供电部分没有发现异常呀。

网友:
刷下BIOS试一下,看能不能好

网友:
今晚试试换刷BIOS,再不行就换IO,还不行的话就砸了

网友:
看一下CPU上的对不对。只能上2。0 以下的。

网友:
楼上你是说CPU的频率2.0还是电压2.0呀?
我现在上的是英特尔C4 2.4G的cpu,供电电压1.55V

网友: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我说的是只能上2。0G 或 以下的CPU。你上那样的CPU。他可能认不上。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请看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id=97653&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