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5200 点不亮

楼主(2009-03-18):
这卡经测试 GPU供电:1.45V  显存供电:2.65V  晶振两端:1.65、1.7V  上机测试BIOS 1脚有下拉信号
  请高手些帮忙分析哈,

网友:
GPU虚焊了!

网友:
是在2A或者2B就不跑 ? 还是在通过2A或者2B继续跑码。由高到低跳变则刷写BIOS

网友:
加焊GPU 故障依旧
老大我现在有两块这种卡  问题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会不会是BIOS问题哦

网友:
是否BIOS的问题,你可以用排除法,先把软件的问题排除掉。

网友:
已经修好咯  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0-04-10):
回复 网友A:
朋友   请问你的显卡是 XFX讯景FX5200(256M)T34K-UAK)的吗?  如果是256M的  可以帮忙把BIOS传一个给我吗? 谢了!  我这有2片 是128M的   我想改成256M的 但是没BIOS    论坛里面下的刷不进去! 刷到其他的卡上也是刷不进 请帮帮忙。。。

网友:
请问一下显卡BIOS损坏能进系统吗???(摸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