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M开机掉电,CPU无核心供电,求助!

楼主(2009-03-18):
联想C467M机器,待机电流0.02,触发后跳到0.09,几秒后掉电回来待机状态。测量3M、5M正常,其它分组电压在触发后也正常。但CPU核心供电没有,芯片为MAX8770,因为没有资料,也没有该芯片可代换。不知如何入手,请各位帮忙了!

网友:
你换个CPU看看,有可能是你的CPU坏了。。。。

网友:
空载的时候都没测到核心供电电压啊。换个CPU也应该一样吧?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如果有条件的话就换个看看..

网友:
不要瞎讲
动不动就换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