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600A开机自动关机

楼主(2009-03-18):
收了个联想联想E600A笔记本,开机电源灯亮下有5秒就关机,此机器进过水,初步判断是电源电路有问题但测开机的时候电源芯片电压都正常,现在不知道该这么修了,后在别的帖子看见版主本本波说R60但测量R60也正常,不知道版主说的什么意识,还忘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怎么没人知道啊 ,

网友:
看的人道是不少怎么就没人回答啊?群主呢!!!!!

网友:
看图纸上面R60是连接 时钟芯片56脚此脚为基准时钟信号输入,

网友:
现在测量CPU21,AF脚对地短路,此脚为核心电压。但供电电感上面有1.7V的电压,上CPU座却是对地短路的,假负载右边电感是供电电感

网友:
先搞清坏在那一块,在逐步排除,找到故障,估计是短路故障。

网友:
嗯,应该先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现在测量CPU21,AF脚对地短路,此脚为核心电压。但供电电感上面有1.7V的电压,上CPU座却是对地短路的,假负载右边电感是供电电感
引用 网友A:

阻值小并不代表短路。CPU核心电压阻值(装CPU)用二极管档都会响。不知楼主测的到底是几欧。

网友:
主板上DC-DC转换过来的电压可以看作是稳压源(其实有限流),阻值小一般不会拉低电压。CPU核心供电主要负载是CPU和北桥这两块,楼主还是查负载吧!!

网友:
那也就是桥坏了,CPU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