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6788 848p neo-v 主板D3 循环

楼主(2009-03-18):
今天接到两块ms 6788 848p neo-v主板。。
内存供电正常 1。25v 2。5v 3。3v 都正常。北桥供电正常。CPU供电正常。
不上内存 路 00 dd d3 e0 上内存就D3循环
内存换过。IO。/换过。BIOS 刷过。桥补过。
有修过这样问题的帮分析一下。

网友:
内存供电好像有点不对哦,一般情况下都是5v  3.3v  2.5v这样,你把内存管换一下看看

网友:
哥。。。你是做维修的吗? 我说的是这些电压。。
1pin                                            VREF参考电压                    1.25V左右
7pin(或者测量180pin)                 VDD供电                         电压2.5V左右
91,92pin                                   系统管理总线SMBDATA,SMBCLK             3.3V左右
184pin                               VDDSPD内存条SPD的工作电压                 2.5V(多)/3.3V(少)

网友:
可能 AD线没问题的话  就北桥不行

网友:
把75232串口芯片拆掉试一试。不行的话换IO看看。再不行把MS-5换掉

网友:
六楼说的没有试过。只是板只拿走了。下次再看到这样的问题可以试一下。

网友(2009-04-17):
换个MS-7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