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BenQ Q7T4 显示无信号输入问题

楼主(2009-03-18):
我怀疑是MCU问题。这个显示器我修的高压问题多。真的查不出是那的问题了。有高手修过的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维修中有时把问题想的很复杂,等真的修好后回头一看,原来很简单,所以有时不要把问题想的太复杂,真有可能是信号输入部分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