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修好以后12V不能带负载,不带负载各电压都正常(在线等待)

楼主(2009-03-18):
维修一款金河田ATX-300WB劲霸传奇标准版电源13007烧坏次级电容鼓包,全部更换,空载各路电压正常,但是好像变压器唧唧响,我在220V输入端串联了220V60W灯泡,12V接负载(12V21W)时,两个灯泡都亮一下就停了,隔几秒又亮一下就停,反复。其他各路带负载正常,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12V输出端肖特基二极管更换一下,60w灯泡亮了说明输入电流过大,又停了说明电源应该是保护了。13007不太容易烧坏,应该是输出电流过大击穿了输出二极管后烧毁的。我的电源就是这样坏的。

网友:
输出端二极管我量过都是好的,

网友:
变压器响声可能是过载,也就是输出过载,如果输出彻底短路就会再次烧掉13007。还是换一下输出二极管吧。
这个电源是怎么烧的你知道么?说说具体情况。

网友:
带不起负载,最好把电容换了 再试

网友:
谢谢上面的朋友,我这个电源原来可能是风扇不转造成的,我打开电源发现风扇卡死,2个13007烧坏(有明显裂痕)次级几个电容鼓包,待机部分烧了几个电阻,我这个是用6105电路的。

网友:
为什么我这个电源应该用18V稳压管的地方厂家用的是1欧电阻(外面还包着皮)

网友:
现在唧唧响声已经修复,前级2个50V4.7UF电容换了就好了,但是12V仍然不能带负载,输出二极管也换了,次级电容全换了,请哪位高手帮助

网友:
怎么带不了?是自动关闭还是……,输出电压什么情况?你是用灯泡还是主板作的负载?

网友:
如果你的电源+12V输出串有检流电阻,像图中那样的U形元件,那可能是+12V保护回路元件变质,顺着元件路径找找看。不过,这种U形元件只在大功率+12V多路输出中才见到。常用的电源,+12V是没有单独的过流保护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单路保护元件,有可能是整体带载不足,12V21W灯泡用在12V和5V(3.3V)上电流相差很大,会不会误认为只有+12V带不动?可以让5V多带负载看看。
顺便说说,+12V多路输出ATX电源基本都是一路分出,没见过多变压器多绕组的,有见过的,发点图见识见识。图中4路+12V输出源出一路,4只检流电阻各自串联在输出回路上作保护。

网友:
上面朋友,我的电源没有分路元件,5V带负载是可以的,我带了50W左右的灯泡没什么问题,就是12V不行,而且12V带自身风扇+19W灯泡(5W+5W+3W+3W+3W)都不保护,但是此时SG6105的10脚PG端电压由4.94V下降到0.3V左右,16脚电压由空载时的2V左右上升到4.8V,现在怀疑是不是12V检测,保护电路问题,或6105坏了,因为没有买到6105,不知道也没有可以代换的。

网友:
保护之后2,3秒,自动又开始工作,然后又工作,就这样反复

网友:
检查一下+12V到6105 16、17脚一路元件有无变质、开路。

网友:
50W左右的灯泡带在+5V上,这个灯泡是多少伏的?若是12V的,那没有带够啊!

网友:
16,17,脚外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灯泡是12V50W左右的,接在5V上面不保护,12V接21W灯泡就保护

网友:
灯泡是12V50W左右的,接在5V上面不保护,不能判定是整体保护还是+12V保护。
整体保护与+12V保护,检查方法和涉及故障元件是不同的。5V上面再加负载试试。
另外,在测定负载时不宜单路带负荷,另一路也要适当带点负荷才行。

网友:
我们先来算算+5V上带了多少负载。灯泡冷阻比热阻小得多,实际计算非常麻烦,为了计算方便,姑且把它当成电阻近似计算。

12V50W灯泡接在5V上:R=12×12/50=2.88欧,W=5×5/2.88=8.68瓦。

你的+5V上只带了不到10W功率,比12V 21W灯泡接在12V上仍然是21瓦小得多。

所以这样测是没有办法确定是整体带载不足,还是+12单路带载不足。

输出功率用电流表测出电流再乘上电压才准确。

网友:
带不起负载 300V 正常吗?  在就是12V整流管   象三极管一样  实际是个双二极管  应该其中有一个开路了

网友:
可能就是整体带负载差,请问我该怎么修?

网友:
我在220V输入端串联了220V60W灯泡,12V接负载(12V21W)
你的灯泡一直串在上面吗?那带载能力肯定差。

网友:
取下灯泡,接上保险丝就得了

网友:
换掉两个功率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