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问:内存条上的空位有无作用

楼主(2009-03-18):
内存条上装了四个颗粒,DDR400   256M,中间空出了一个块,想问一个,这个空位是不是其它地方的坏了,能在这里补上一颗。
图片不清呀。

网友:
你的内存条可能以前是512的。被维修过后。变成256的。应该可以找相同的颗粒换上去吧。不太确定。

网友:
有的内存条就是两面封装的,空位可以补芯片的。但是要刷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品派机上的内存我也有条

网友:
确实是品牌机上的内存,联想及方正的多数采用。设想是有一块坏了,焊盘损坏,是不是有可能在那个空位上补好的就行了。

网友:
那条不是后补
是给ECO留的位置

网友:
那条不是后补
是给ECO留的位置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ECO呀。楼上的给讲讲

网友:
那是ECC空位!!

网友:
比较怪也,如果是ECC DIMM,需要专门的主板支援的~~而省掉了一颗IC,估计是PCB在设计上有特别之处~~

网友:
不知那位兄弟能把哪个空位说个明白!

网友:
楼上兄弟了,这是ECC空位.是一种能错误检查和纠正的内存.一般用于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