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P4M800 开机LOGO后停止,求助!

楼主(2009-03-18):
HA-P4M800 开机LOGO后停止,求助!

网友:
COMS放电没有啊?刷下BIOS看看

网友:
是神舟的主板吗, 看看是不CPU旁边和24

网友:
针角边的电容坏掉了.

网友:
CUP旁边有三个电容有一点点鼓包

网友:
电容导致的可能性好像不大

网友:
是品牌LOGO停还是系统LOGO停啊``品牌LOGO停的话按TAB看看能不能看到是在检测着什么``是系统LOGO的话就先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看看CPU座反面的两个电阻掉没掉

网友:
电阻也没有掉,诊断卡跑4E,是品牌LOGO停。

网友:
查看cpu供电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I/O 出问题了

网友:
刷完BIOS后开机FF

网友:
谁有啊,HA-P4800 ML 的BIOS.谢谢了

网友:
把鼓包的电容换到应该就行了的

网友:
换电容,我曾修过类似情况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