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维修明基FP71G+暗屏故障--高压板震荡芯片为OZ9938

楼主(2009-03-18):
本人语言表达能力不太好,不知大家能不能看明白,请谅解!!

客户送来个明基LCD,开机亮一下,马上暗屏。
我一看是明基的,心想基本上都是高压板的5707三极管和电容的故障,小问题啦,今天修好,明天就可以取机了。
客户走后,拆机中。。。。。
拆开后,发现不是那样滴,高压板上是没5707的板子,不管它,外接灯管试了一下,居然外接灯管长亮,说明高压板是好的。灯管坏了???换灯管风险好大的。
考虑了一会,正好手头有试灯管的测试高压板,接上屏的灯管,居然也是常亮,正常。
郁闷啊!!!高压板外接灯管是好的,测试屏的灯管也正常,头都大了。
上网查资料,看看同行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找啊。找啊。看到个贴子,说这样的故障是高压板和灯管不兼容,要么换灯管,要么换高压板。
心里不死心,难道非得换高压板才能修好吗??不就是暗屏故障吗。把高压板的震荡芯片保护脚找到,处理一下不就行了吗。以前修理过高压板无明显坏件开机暗屏的故障,就是把震荡芯片的保护脚对地短路,这样就修好了。
有了这样维修思路就行了,搞!!!!找到震荡芯片,仔细看了一下,芯片型号是OZ9238,16脚的贴片。翻资料本,没这个芯片的资料,只记录了OZ960.965.9RR的保护脚。哎!!继续上网找这个芯片的资料,找啊。。。找啊。。。百度上度啊。。度啊。。。维修论坛搜索啊。。搜索啊。。。还是没找到这个芯片的资料,不知道保护脚是哪个。。看之前别人修理这样的故障帖子,都是换高压板。我就不信邪了,就不换高压板,不就是个保护脚吗。芯片上肯定有,只是不知道哪个脚是的。那我就一个一个脚的短接试,先通电量一下芯片各脚的电压(1脚1.6V    2脚5V   3脚0V   4脚1.6V   5脚1.6V   6脚0.6V   7脚2.7V   8脚0V  9脚0V   10脚2.7V  11脚1V  12脚1.4V   13脚1.2V  14脚0V   15脚1.5V   16脚0V    好了,按照一般维修思路,除了5V供电脚和0V的地线脚不能短接,其它的脚一个一个试吧。。。我修啊修。。修啊修。。当短接到6脚的时候,开机灯管长亮,不暗屏了。。哈哈。。。O(∩_∩)O哈哈~。。找到保护脚了,拷机一下午正常,装机壳,搞定了。

希望以后有同行们修到这个震荡芯片的时候,不要再一个一个脚的测试了。大家觉的好,帮我回个贴!!

十分感谢 “维修公司”朋友提醒,为了证实这个芯片的型号,我又把这个机器拆开,用酒精把芯片擦干净后,仔细的看了,就是OZ9938,不好意思,是我眼拙,让大家笑话了,惭愧啊!!!!

网友:
应当是OZ9938吧 没有遇到过OZ9238

网友:
的的确确是OZ9238   我没看错
这款型号的机子有用这个芯片的

网友:
那和9938功能有什么区别吗  有这个资料吗 网上没有找到

网友:
这是9938的各脚功能  与9238有什么区别
我又在网上找了一下,根本没有9238的一点信息,我想你是看错了  应当是9938

网友:
从你给出的各脚电压看,当时是应当亮的,

而且你短路6脚  也没有实际意义呀  因为它只有0。6V  大大小于3V的电压

所以你说的结果 不好说是修好了,可能只是一时没有保护吧

网友:
如果是我看错了,那此震荡芯片就是OZ9938,它的6脚是反馈电压检测脚,不是过流保护脚。可我现在就是短接了6脚后,灯管就长亮正常了呀。奇怪!!!

网友:
你说的现象是一定的,这个我也不怀疑,只是故障没有排出吧  机器还有隐患

网友:
这个IC保护电路也很多,绝不是一个脚两个脚的事,如工作电压为5V可以正常工作,电压小于4V以下 它也要保护,其它如你说的过电压也要保护,过流也要保护等

网友:
不管它了
反正现在是修好了  灯管长亮   不暗屏  正常使用
具体原理咱俩也就不要再讨论了   咱们是维修  电路的设计原理咱管不了
O(∩_∩)O~

网友:
保护的脚英文是什么。

网友:
十分感谢 “维修公司”朋友提醒,为了证实这个芯片的型号,我又把这个机器拆开,用酒精把芯片擦干净后,仔细的看了,就是OZ9938,不好意思,是我眼拙,让大家笑话了,惭愧啊!!!!

但是现在我还有个疑问??此芯片的6脚是低压反馈电压检测脚,怎么我短接它后灯管能长亮呢?它的过流保护脚是不是7脚呢?麻烦给个答复,谢谢了!!

网友:
是电压反馈引脚,它高于3V将关闭电路,现在你说只有0。6 所以我说它没有起作用呢,至于说保护引脚,这个IC不只是一个引脚在起作用,有好几个引脚都起作用呢
如前几天,我修一个就是低压保护,那是2脚内部的电路起作用,

网友:
注意我画标记的地方

网友:
短路3脚就行了!

网友:
如果4等的高压板,(有灯管损坏)在不换灯管的情况下能解除高压板保护吗?说直接点,用4灯高压板点1个灯,能长亮吗?

网友:
呵呵!保护脚的英文是TIMER ,OZ9938的IC应该是3脚对地解除保护的,但是,采取解保护的办法使机器工作并非上策,只是对机器寿命的预支,不过,可以利用这一点进行近一部检修,查各反馈回路的元件,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说不定只是某个小零件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