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1s 绿灯跳

楼主(2009-03-18):
接通电源,发现绿灯一亮一灭,拆开,发现变压器声音异常,一哧一哧的,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一直哧声的,12V ,5V都不正常。查电源IC sg6841dz输出的12V工作不正常,一会有一会没的,以为这个电源IC不正常,换了个上去 ,故障依旧,请问各位老大们 ,我该怎么继续查问题?

网友:
你要查有12V和无12V时  各脚电压的差别,没有这些 别人说什么也只是猜想

网友:
12V是一直在变化的,只要接通电源,12V就1直在变化啊 ,万用表显示,一直是在10V-15V直接不断的 在变换

网友:
给你个图看看,最好还是不带负载时看电压稳定不稳定
另外这个IC有个过流检测

网友:
把高压条换了试一下马。

网友:
电源后级不接负载,就是说电源空载试一下,看电源输出稳定否??

网友:
换掉电源300V电路上所有的电解电容  。不行在查负载是否有过载。

网友:
光板先试试    不带负载看  一般 负载重  或者  电源部分 点解 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