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偏红. 有阴影

楼主(2009-03-18):
各位高手~请问色彩偏红有阴影是哪里坏了~
我的是ACER AL1716 17寸液晶显示器~
因为停电.....所以就这样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最好上个图片,如果只是偏红可能是灯管老化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如果是突然出现地这样的故障,可以考虑是信号接触的问题,但如果这种故障是慢慢出现 只是现在表现很明显了而无法使用了 那应当考试是灯管的问题
总的说来,可能是信号接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