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7E提示VGA NO SIGNAL

楼主(2009-03-18):
HP W17E液晶显示器一台,接上主机后提示VGA NO SIGNAL,信号线已经排除,请问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此款显示器在这种状态下有没有办法能恢复出厂状态????????

网友:
把信号线插起开机也是显示VGA NO SIGNAL吗?

网友:
谢谢您,插上开机也是这样显示的

网友:
拆了 MCU旁的24C08看看

网友:
MCU问题多一点

网友:
主机接别的显示器正常吗?如果是,那就是接口板问题,拆开看看,MCU问题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