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S 950403CF 时钟芯片可以用什么芯片换

楼主(2009-03-18):
主板能开机,点不亮,不能复位,复位电压只有1.5V,时钟电压一个都没有,不知道ICS 950403CF 时钟芯片可以用什么芯片换?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时钟芯片不可以代换

网友:
时钟芯片不可以代换,时钟芯片供电有1组和2组。1组是3.3v电压。2组有3.3v或2.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