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刚来一台飞利浦液晶显示器。问题无信号输入

楼主(2009-03-18):
各位大哥。有这和问题请谈谈经验。谢谢了

网友:
板坏了吧。。。。

网友:
驱动板坏了, 有可能是接信号那里的二极管..

网友:
这种情况先检测显示器的行场同步信号,如果有行场同步信号输入,多为MCU坏,可以重写一个MCU就OK!

网友:
请问那位大哥这种MCU。型号为190SW8。上面我也没有看到有二极管

网友:
主板型号为DAM991NA031

网友:
是不是少什么元件。我看到板上面也没有动啊。

网友:
看别人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