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FP71G+不好开机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3-18):
先鄙视下明基出这么垃圾的显示器!!

这台显示器只要一断电就很难,再打开了, 只能断电,开机, 断电,开机,这样试!

是不是也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先查电源是否正常  电源输出  14.4V   供高压   5V  3.3V供驱动板用   反馈3.5V供高压开机用

网友:
电源部分要认真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