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变压器坏了,如何代换,

楼主(2009-03-18):
CRT显示器变压器坏了,如何代换,

网友:
开关变压器吗,这个不同的机器各路电压也不一样,所以只能是同型号互换了

网友:
但一般开关变压器是很少坏的,你要认真判断 不要误判

网友:
楼主你是怎么知道是变压器坏了呢

网友:
如果是真的坏了,一般也很少能找到同型号的来代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坏的变压器拆开,换原参数重绕一个!

网友:
最后的结果,开关变压器没有坏,是我换开换管的时候没有绝缘好,引起假像短路,

我看了一下显示器电路图,开关变压器一次部分就是一根电感线,不可能内部会短路的,

网友:
最后的结果,开关变压器没有坏,是我换开换管的时候没有绝缘好,引起假像短路,

我看了一下显示器电路图,开关变压器一次部分就是一根电感线,不可能内部会短路的,
引用 网友A:

LZ,开关变压器一次部分是一个绕组,内部会短路的。但由于开关电源频率较高,匝数少,线径粗,所以很少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