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1m 机器怪故障,求有过此故障维修成功者帮忙!!

楼主(2009-03-18):
我A21M开机正常 摁ESC  BIOS自检  过完内存后出现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uptated就死机了    求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先刷下bios吧,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先刷下bios吧,说不定就好了
引用 网友A:

  我刷了BIOS  压了南桥,北桥  换了H8  PWM  没插网卡  现在是裸机一块  但还是这样!!

网友:
换一个BIOS试试~~~可能BIOS本身不良,我之前修过一台NC6000就是这种问题,刷BIOS不行,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支持,换BIOS试试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说一下结果啊.

网友:
还没了  头都炸了

网友:
继续修呀,修不好,不睡觉

网友:
我现在已经几天没睡啦

网友:
楼主的精神还是值得赞扬的

不过我觉的 为了一片100多的板花这么多心思实在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