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点不亮

楼主(2009-03-18):
新的华硕 M2N68-AM SE,CPU:AMD3800+点不亮了,风扇转一下就停,要再开一次。
起初还以为是内存问题,换了新内存还是点不亮。后来把CPU风扇拿出来,CPU重插一次,内存换旧的,点亮了。
玩游戏发现花屏很厉害,整个屏幕斜着花屏,一条一条的。之后重起,又点不亮了。接着换新内存还是点不亮,又把CPU重插一次,点亮了。玩了一下很正常。想想,又换回旧内存,于是就再也点不亮了。
火起来了,于是又换了一块新的华硕 M2N68-AM SE。再试,新的旧的内存全试过还是点不亮。我分析要么就两块主板有问题,要么就CPU坏了。不过CPU坏的可能性很小啊,因为早上我还能点亮的。风扇是新的。电源我也换过两三个。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难道真的是CPU坏了?风扇转一下就停,要开第二次,两块主板症状都一样。

网友:
我是拿出来试的。没放在机箱里面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你还是换个CPU试试吧·····不可能两块主板都有同样的问题的,,,,

网友:
我们配机子全是用的这种版,从来没有出现过新板点不亮

网友:
两块新板都点不着``就要考虑是不是你的配件有问题了``

网友:
怀疑有 可能是U的 问题 啊

网友:
换电源试过吗

网友:
数据线异常也会哦!!换一个新的试试看。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很大?再就是   你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