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300gt,闪屏黑屏故障

楼主(2009-03-18):
七彩虹7300gt的显卡,开机都很正常,有时可正常使用,但是多数情况下,用着用着就黑屏,大约3秒后又显示,但是再几秒后又黑屏,让后再显示,最后花屏死机,已经确定是显卡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还有在安全模式下不会出现次故障,也不是驱动的问题已经更换过好多了,用官网的也不行

网友:
1、显卡表面是否脏?
2、有无掉件?
3、用软件测试。

碰到过一例,是一个小电感线圈有虚焊,出的故障与你这个相似。这个线圈是出厂时就没焊接好,从背面看少了一个引脚露出来。
所以说,供电方面也会引起此故障。

网友:
你这个故障我估计是板上的电容有问题了吧,你得换下电容先,。

网友:
1、显卡表面是否脏?
2、有无掉件?
3、用软件测试。

碰到过一例,是一个小电感线圈有虚焊,出的故障与你这个相似。这个线圈是出厂时就没焊接好,从背面看少了一个引脚露出来。
所以说,供电方面也会引起此故障 ...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
该显卡表面清洁,无掉件,不过您说的用软件测试是说用mask测试吗,您说的电感我下班后回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