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7500什么原因烧了

楼主(2009-03-18):
修一P4电源发现KA7500电源端对地短路,菜鸟初修电脑,不知道此件损坏的根源在哪儿,求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
呵呵,损坏的原因很多,有器件引起的,还有用的不当引起的。

网友:
7500供电线路不正常  电压过高引起

网友:
一般是它的供电电压高了 所以烧了

网友:
查一下D21

网友:
查13 14 15 脚的 电容

网友:
还有换一下辅助电路中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