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有信号输出 但是不显示

楼主(2009-03-18):
一块7100GS扎牌显卡开机有信号输出,显示器灯亮,但是就是不显示,请问是什么原因!! 显存和GPU都做过了!

网友:
那你有没有换张显卡试下啊????

网友:
试下dvi接口  飞线  到vga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别叫他飞线的好!不如直接用DVI,如果想修复的话可以直接换GPU

网友:
你量量。场。行信号出来没有。不行。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和行 场没关!

网友:
如果H/V信号不正常的话
那决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