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48主板

楼主(2009-03-18):
3月18日,今收一主板 昂达848pn  客户说超频导致开机不一会儿就关机

经测开机加电不到10秒自动断电,经查发现CPU(赛扬D2.53)温度很高,导致主板保护。

这个CPU在其他的机器上正常。

我用主板诊断卡加电测试,测CPU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
怀疑是coms 设置,清空以后还是不行。

现在不知道主板电路的哪一部分有问题?

3月19日续上 今天用朋友的赛扬D266试了一下,问题相同还是加电亮十几秒断电。
             CPU供电是用SC2643VX主控,搭配控制SC1211S和SC1214TS使用
             电路图已经找到。。。正在查  怀疑是超频导致电源管理芯片不正常,加普通的
             赛扬1.7(400MHZ),没断电,同行说有可能是CPU座虚焊?
回答 断电前能点亮

网友:
换个CPU试下,还有IO

网友:
温度高是不是输出电呀高所制,主查CPU供电。

网友:
BIOS再刷就好

网友:
估计还是CPU热的问题

网友:
场管如果热的话,换一下电源IC

网友:
估计电压大了
CPU供电查

网友:
长期超频会导致CPU寿命缩短,如果保护不当,也可能CPU会出问题

网友:
刷个BIOS           换个IO

网友:
3月19日续上 今天用朋友的赛扬D266试了一下,问题相同还是加电亮十几秒断电。
             CPU供电是用SC2643VX主控,搭配控制SC1211S和SC1214TS使用
             电路图已经找到。。。正在查  怀疑是超频导致电源管理芯片不正常,加普通的
             赛扬1.7(400MHZ),没断电,同行说有可能是CPU座虚焊?
回答 断电前能点亮

网友:
这块主板加1.7能点亮吗?不太可能吧?

网友:
检查CPU供电
另外输出不平衡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测量一下各场管对地的电阻值

网友:
上赛扬1.7 主板能加电。。。跑00
3月20日 昨天晚上把CPU供电I/O测试了一遍(SC2643VX主控,搭配控制SC1211S和SC1214TS)VID0~5加负载和不加负载的电压反映正常,PWD三路输出都有0.24V左右,反馈0.98
,PWRGD电压3.3V,没看出什么异常。芯片不热,工作电压也有。

加CPU后没断电之前,主供电1.41V,赛扬D的CPU来说应该可以。
还是没解决,,。。。。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

网友:
可能是CPU座虚焊

这个板子,上CD2.53以后,发热量很大,上个C 24就OK,
或者给CD2.53降频率,没有一点事、
虚焊通病

你现在去上2.53,你摸摸温度就知道了,烫手

网友:
感觉是虚焊。。。今天查主板复位一路直接到南桥,另一路到CPU座前面一个点就断了,看样字是CUP座虚焊,
没设备不好做,我手里连预热台都没有,看看那天用朋友的BGA设备做一下,另外主板的复位电路也有点问题(可能是我修出来的)
等结果出来就发上来。

网友:
感觉是虚焊。。。今天查主板复位一路直接到南桥,另一路到CPU座前面一个点就断了,看样字是CUP座虚焊,
没设备不好做,我手里连预热台都没有,看看那天用朋友的BGA设备做一下,另外主板的复位电路也有点问题,
等结 ...
引用 网友A:

换个C 2.4就OK了,这个板子通病
上CD 的就容易让他虚焊,你加焊以后,如果还是CD,过不了多久,还要返修

网友A:
换个C 2.4就OK了,这个板子通病
上CD 的就容易让他虚焊,你加焊以后,如果还是CD,过不了多久,还要返修
饿。。明天是是楼上说的

网友:
超频:好CPU+好风扇+好主板+好内存+好电源
一个都不能少!
。。。。。。。。。
温度过高 自动断电

检查:CPU底座 I/O CPU及PWM芯片 供电!

网友:
楼主 地 ONDA848PN

貌似 3相供电!
CPU供电之MOSFER 是

INFINEON-05N03LA或06N03LA  !?

IR 3711或3707!?

FDD 6688或6680!?

电解电容 一般
最好 换 RUBYCON-MCZ NICHICON-HM SANYO

1500UF16V 220UF16V-25V 3300UF16V-25V

或 换 固态电容

网友:
谢谢你让更多的人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