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5844是ATX上的整流管吗?

楼主(2009-03-18):
修一个ATX电源,5Vsb少了整流管,不知道1N5488是否可以用上。查资料没找到这玩艺。
资料

网友:
到底是1N5844,还是1N5488啊

网友:
整流的话,用个快速恢复二极管就行啦,如FR103等,很多。你可以参考其它电源。

网友(2009-11-21):
1n5844是肖特基

网友:
用1N5842代换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