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主板4口12v供电

楼主(2009-03-18):
p4主板4口12v供电接地正常,但其他两针对地电阻无穷大,正常吗?

网友:
可能是假的P4口吧,试不插可还可以点亮

网友:
4口12v接地还正常。不是把。12v接地主板会保护。

网友:
呵呵,小四口的12V电源点不可能对地阻值无穷大的,LZ是不是要看下高端电感到上管之间的电阻坏了没有啊,,或者上管有没有坏啊

网友:
跑线看是否到上管D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