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的怪问题

楼主(2009-03-18):
各位大哥有劳一下。今天接到朋友一台T60,他是从美国邮购的,据说是价格比国内便宜5000以上,呵呵,是前年买的,不管了,言归正传。故障是有时开机一切正常,且使用很久也一切正常,但有时无论是电源还是电池均不能开机(就是没有一点反应连风扇也不动一下的),有时在开关上按十多秒偶尔能开一下,有时把电池插上十多分至半小时后再把电池拆下来上电源能开,使用正常。据朋友自己说是T60通病,请问各位大哥有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另,朋友暂时不让我拆,说要先问下有没有这种通病。谢了。

网友:
怎么能没有反映,指示灯有亮的吗,都哪几个灯亮了。内存查了没有啊。

网友:
IBM还没有这个通病,T6 R6系列,暂时还没有什么通病,好多都在保内,再说了使用得当的话,IBM机器,三年内不会出现硬件问题,个别列外。
接了这么多机器,偶只发现了二个常见的故障:
1: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10A  。折掉键盘。待机正常。     键盘短路。
2:CMOS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