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问题

楼主(2009-03-18):
笔记本主板的型号在哪里看呀,我每次拆本都没有注意看...

网友:
壳子上一般会有的吧!比如下面的技嘉商务本的型号就是箭头所指:

网友:
大部价的机型都写在,B壳的屏下方   或者C壳的左右上角,  还有的写在D壳的下边

网友:
主板的型号和机器的型号一样吗

网友:
张先生,如何将主板型号和机器型号结合起来,比如说,benq ed1_3f的图纸对应它的那一个型号

网友(2009-04-19):
主板上会印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