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70B新版和旧版的比较

楼主(2009-03-18):
新版的基本都是贴片了

网友:
中间的按键开关用的一条透明胶带固定的,之郁闷啊,300大洋的表是这样。

网友:
表面贴装焊接比老式的焊接方法效率高多了,实际也就是节约了劳动力成本。

网友:
很久没来这里了,我用的是UT70D的旧版,新版的确工艺好很多,不过哪个插表笔的设计真要改改,总是电阻大.

网友:
我还是觉得旧版的好用,原来一块UT70A丢了,又买了一块不过感觉不如原来那块好用了。不过现在买便宜多了。原来的480现在不到300就拿下了。

网友:
看样子新版的表是不能校准了,说明零件的精度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