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型号是8IR533修复过程

楼主(2009-03-18):
高手就请路过吧,我不想浪费你的宝贵时间^_^
此板故障为,进BIOS会死机,就DOS也会死机,开始怀疑是内存供电问题,换了内存供电MOS管,结果一样,后来看到BIOS是F5版本的,所以就没有打算刷,再次怀疑IO损坏,换。。。。
结果还是老样子,崩溃中。。。。最后怀疑到CPU供电管是否老化。直接替换上管,这是已经能进PE了,但是还是无法安装系统,在安装过程仍然会死机。最后查下管工作电压。输入有1.52V输出极接地的,查到控制极电压在卡机的瞬间有跳变,可是没有找到同型号的MOS管呀,维修陷入僵局,最后想到自己还有一块费板,就将下管一对换了过来。因为是两相供电,所以就两只下管,换后一切OK。现在装好系统,测试没有问题,维修到此告一段落。这块板折磨了我几天了。我不是做维修的,我只是一打工仔,现在自学修主板,我的板都是在一废品收购站买回来的,呵呵,

网友:
是晶体管老化,穿透电流大了,在维修时很长见

网友:
和我那块华硕主板的故障相仿

网友:
华硕客服说是BIOS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技嘉的8IR533做过也实在太差了,到处都是空焊点,

网友(2010-01-01):
死机比较难修 呵呵】

楼主很仔细啊

网友:
死机蓝屏的我都比较怕修的。

网友:
楼主新手这么厉害,我觉得修主板要细心

网友:
呵呵,我最怕的就是蓝屏死机,一类的故障……
最拿手的是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