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知道的大师这是个什么管子?

楼主(2009-03-18):
今天下午同事送来一个紫光存储1G的U盘给我要帮他看一下.问题是插上盘后灯是亮的,但没有任何指示显示(没有盘附显示).后拿回家来拆下后发现有一个4个脚的管子象是被烧坏了,只看到管体上有个"B"字,其它什么都没有.因相机电池没电了来不及充电就随便画了一个图并标上问题的所在位置(如下图).请问知道的大师这是个什么管子?在这是起什么作用?(是否是电源调整管)用什么型号的管可发代换之?谢谢了!

网友:
这个管子应该是将USB的5V转换成3.3V的稳压IC,这个管子损坏一般是主控IC损坏了。

网友:
这个是个稳压管。。。一般USB插错了对地短路就烧了。。。。。。

网友:
主控芯片的型号如下图.这么说来的话那就是说换了此稳压管后还得更换主控芯片才能修复了.有什么型号的主控芯片可以代换?是否可以将其它U盘上任意的主控芯片来代换或是将储存芯片拆下来换在其它如128M或512M的U盘上变成1G的盘呢?

网友:
拆掉管子,测下输出那头有没有短路,没有就用3.3的管子换下,没表就直接短路输入输出看看反应

网友:
这个管子应该是将USB的5V转换成3.3V的稳压IC,这个管子损坏一般是主控IC损坏了。
引用 网友A:

能用1117么?

网友:
拆掉管子,测下输出那头有没有短路,没有就用3.3的管子换下,没表就直接短路输入输出看看反应
引用 网友B:

今天有相机了拍了张照片传上来让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看到的右边这个稳压管烧得这个样子了.

网友:
拆掉管子,测下输出那头有没有短路,没有就用3.3的管子换下,没表就直接短路输入输出看看反应
引用 网友B:

以我画的图上的3脚是5V输入脚。2脚是3.3V输出脚。焊下管子测量电路板上的输出脚位与地是相通的(已短路)。是否管理芯片已经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