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关状态下过激励的问题

楼主(2009-03-18):
比如彩显的行管 ,第一次行电流设为10A ,HFE设为10,则B极驱动为1A就可以了(或考虑裕量B极电流再大些)。   第二次行电流设为1A(人为改动负载),HFE仍为10,B极驱动不变 ,仍为1A电流。
    请问第二种情况下负载电流偏小了 ,会不会由于储存电荷过多不能及时泄放,导致三极管不能处在合适的开关状态而发热过多等不良现象?通过示波器怎样判断行管是否过激励?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需要明白这个型号的三极管工作曲线图,那里是饱和区/截止区/放大区,饱和区和截止区用于脉冲信号工作电路,都有限定的功率耗散值(模拟信号工作与放大区),超过了就会异常发热。用示波器看看这个管子的工作曲线自己研究一下吧

网友:
什么管子  驱动电流会是1A???你这不对呀 思路也不对呀  那是开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