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865PE 没主供电 在线等

楼主(2009-03-19):
没主供电,,,按流程,查上下管都没有输出和控制,,,怀疑是电源IC ISL 6566..更此IC.结果一样....
有没有遇到这种没主供电啊........

网友:
有的时候CPU供电场管坏也会导致CPU无电压

网友:
看看电源蕊片的工作条仵,,,
F:\ISL6566

网友:
ENLL必须是高电平

网友:
我是菜鸟..请问ENLL是什么东东来的....

网友:
第三十七脚电压必须是高电平

网友:
谢谢楼上的盱眙桂林 ..按照你的ENLL必须是高电平,,我今天量了,才0.27...
再看到图..12V经过电阻和电容后直接进了ENLL脚..我想都不想.直接把电阻换了..
...居然变成高电平..5V..那时太高兴了.再去量主供电..主供电有了1.18V
.但是板还是不跑码,没有复位.时钟正常...我测到内存供电不对只有0.65V..是由一个场管给的...这个场管同时还会北桥供电的....有3.3V进..也有10.58V控制...输出只有0.65V,,,,我马上也换了它...结果内存供电2.48V有了..还是不跑码,也没有复位...
后来不少心碰到北桥的散热片,是非常烫啊...估计北桥短路了..拆开量了一下.有两个有电容002
真是短路了..宣告NB挂了....

网友:
其实,两大核心供电不正常,应当就怀疑北桥有问题了,楼上修得真辛苦,不过,有干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