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45PE 不断重启,电脑刚有显示就重启

楼主(2009-03-19):
跑码C1-----25--26 显示器有显示了...一开机显示的界面,,一般一开机的界面为显示显卡是多少M那样的...过完这里就马上又重启了.....反复的这一过程....内存换过,,,显卡供电管换过.....BIOS刷过.....
主板上有个MS-7..是不是MS-7坏了...MS-7是复位芯片来的....

网友:
注意一下CPU的风扇不要插错

网友:
内存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
试刷主板BIOS,重装系统

网友:
明明人家都刷过BIOS了,
才刚刚显示画面就重启,跟系统有什么关系
此板个人认为应先检查I/O,自动重启和I/O关系较大一点,其次再考虑MS-7,另外别忘了检查CPU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IO会影响到主板不断的重启.......加焊一下IO,,,再不行的话换一个试一下...换好再跟大家说结果...

网友(2009-10-06):
我手上有2块也是这样的杂牌主板。一块是845,另一块是865,也是跑到显示后重启。期待LZ的好消息,让我也能分享

网友:
上次修到一张同样问题的板,是北桥虚焊

网友:
明明人家都刷过BIOS了,
才刚刚显示画面就重启,跟系统有什么关系
此板个人认为应先检查I/O,自动重启和I/O关系较大一点,其次再考虑MS-7,另外别忘了检查CPU座
引用 网友A:

6楼说得对,I/O,MS7,U座都要检查一下

网友:
我今天也看到师父修一块MSI的板.也是跑完显卡代码就不断自动重启.后是内存边上的一电容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IO、MSI7、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