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频率时应关掉日光灯台灯

楼主(2009-03-19):
测量频率时应关掉日光灯台灯,日光灯的频率对测量有很大干扰。

网友:
你用什么测量???一般不测量频率值,都是用示波器来看有没有波形就行了,所以你说的干扰没有遇到过

网友:
有高次谐波,你用过FLUKE187就知道,有低通滤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