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兄弟有EPSON ME20的清零程序.

楼主(2009-03-19):
那位兄弟有EPSON ME20的清零程序.在下等着急用.麻烦上传一个.

网友:
我发过贴求ME200的 没有找到,我想你这个也不好找,清是可以清的 只是清完机器就变型号了,客户原来的驱动就不能用了 这个一般和客户没法解释的

网友(2010-02-23):
我这有  ,里面看下使用说明

EPSON ME2.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