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我犯昏了,把几千条的plist给清了~除了凉拌还能咋拌呢?

楼主(2009-03-19):
我的盘盘是IC35L040AVER07-0,起初盘盘在正常用的,突然蓝屏了,重起后异响,然后敲盘了,依以前的经验有坏道了,那么简单的用效率源跑跑也就行了(本人较懒,也因为这个原因,才有后面的故事),经过扫扫之后,果然出现坏道了~大概在1%到10%,还有中间67%附近有几个,因为我懒的缘故,没有记录下坏道位置,而且电视机那边正在播着《亮剑》骑兵连拼搏的时候啊!!想都没有想就让效率源自动修复了,然后就去看电视了~
      回来就出大事情了~盘盘虽然修好了,但是各个分区也都不见了,于是一片茫然,上网搜资料了,用diskgen重建过分区表,但是那些都不是我原来的分区来的,好象被截肢似的有7,8个区,所以没有恢复!
   之后又找资料,知道效率源把他们都写进glist了,然后就跑pc3K了,但是没有发现里面glist有记录,plist就有不少~还有柱面表也有不少,难道效率源把记录写那里了???
   于是一狠心,来了个大包圆,全清了~~~~~~~~~~~~~~~~~~~~~~~
      呃~~~~~~~~~~~~~~~~问题出现了~虽然好象恢复原状了~但是好象也太原状了吧~经过一扫效率源,全盘坏道了~~~~~试过用效率源修复一小段做实验(ps.因为全盘修复太占时间了),还真行了~但是也挺邪门的,用3K查查glist,plist都没有记录~不知道他把坏道写到那里了?怪事~
       请教高手们有没有办法可以将plist 较快的重新写回去啊????我试过用3k逻辑扫,太慢了~~几小时都没有进展~~~~最好不要丢掉里面的数据~
      谢谢了!!!!!!!!!!!

网友:
兄弟把事情弄大了呀,重新恢复数据,在屏蔽坏道吧,仅供参考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
日立好像也能开校准 但是不会
刚看到 你还要数据?
开国际玩笑!
任何要数据的盘都不能修坏道!

网友:
开自校正,数据也玩完,不开数据基本上也已经玩完了。楼主的祸闯大了。除非你一开头把原始的P表找到,写进去。即使你现在做出来的P表也不是原来的P表了,做表的过程中,数据也擦除了。节哀吧!

其实你这样的做法就叫做---对数据二次破坏。

网友:
这样的你就节哀了吧,没救了!除非你有N多的Money

网友:
开自校正,大概要多久做完??

网友:
你先不要关注开一次自校正,大概要多久做完,因为开了SF后数据就是真的全没了,SF只能救你的盘,那样是用比尔盖茨的所有钱或是神仙也救不了你的了!请注意,你现在的目的是数据。盘如果之前没修过的话,MT和ST等盘可以通过一些模块和LOG来重建工厂原始P表,IBM和日立的我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
开次SF看盘面情况,一般半天到3天。

网友:
大概没有清,之前,里面就已经有长长的Plist了,大概也有几千条吧~~

网友:
我想,只能凉拌了吧?数据被这样清洗了一遍又一遍,还是认了的好。

网友:
你不看日立盘的模块名的吗?日立盘的P和G在SA一般都有副本,除了一个当前使用的还有两个原始备份的,一般是双重备份,不但日立,MT富士通ST三星都有,备份方式不一样而已

网友(2009-04-26):
楼上的先生何解,请明示~谢谢~
最好有具体操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