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后P4电源5V偏高,12V偏低

楼主(2009-03-19):
5V 有5.5V
12V有10.8V

更换了开关变压器12V和3.3V输出端的两个肖特基二极管,长城300W的。

网友:
带负载就正常了

网友:
5V或3.3V的负载电阻可能开路了。

网友:
可能是控制芯片坏了

网友:
在没有更换肖特基二极管是正常的,12V的肖特基二极管的内阻比原来的大一些,我猜可能是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