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上电正常,无显!

楼主(2009-03-19):
接一台华硕A8J的机器!
是南桥那一面进酒水的,清洗后更换南桥加电上电正常!看电流怀疑已经显示,因为接上内接键盘大小写键起作用!但是CRT和LCD都不显示,代换LCD也不显,再切换到CRT也不显示!查显卡上的1.1V,1.8V都正常!显卡的时钟,复位和SMBUS也都正常!
手头上没有显卡可以代换,各位仁兄有什么好建议啊!

网友:
打PCIE16X电容。。这种应该还是没抓到显卡,有的机种没抓到显卡继续往下Post的。

网友:
量过啦!32个电容两端的偏压都正常!

网友:
我记得这是NV的显卡,拆下显卡,洗干净,重新植株试试~~~

网友(2009-04-25):
像这种看电流怀疑正常已经亮的机器还没有显示就的看看系统有没有毛病 没毛病就进系统连网刷下BIOS看看

网友:
有是再不正常就不知道了 呵呵~~~~~~

网友:
用测试卡看看跑什么码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