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内接无显维修一例

楼主(2009-03-19):
接了个Dell M1210,掉地上了,壳子和屏都碎了。原屏型号为B121EW03,订了一张一样型号的,装上去屏没显示,灯管也不亮。照老方法把原屏的码片换过来,没想到还是老样子。码片装回原来的碎屏,这回连碎片也不亮了。外接显示没问题。量了下码片的工作条件,供电有,SM也没有开短路。问题彻底搞大鸟!

    怀疑是不是显卡摔空焊了,显卡拆下来也没发现掉点,装回去也是老样子 。正好有网友也遇到同样问题,说换了两片显卡还是没有效果,心想估计我再去换显卡也是老样子。因为没有图纸,更细节的地方没有办法量,于是仔细量了下显卡周边背面的0欧电阻和小电感,因为有时候这些电阻电感有问题,导致显卡自身的LVDS模块供电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没有量到问题。时钟方面没有考虑了。因为LVDS模块没有单独的时钟,整个显卡只有一个96M总线时钟和27M输出时钟。

    无奈之下再去量码片的工作条件,还真发现了问题,原来码片的供电不稳定,在1.5和3.3V之间来回有波动,打了下板上对应的点,两点之间有阻值。再拨掉主板上的屏线接口,发现对应的齿孔有轻微内陷,飞根线到屏上,问题解决。因为屏线要经受翻折,一般的线柔韧度不够,建议将飞线缠绕在屏线上,提高翻折的承受力。

关于EDID的一些常识,早期的普屏除了Dell、Compaq等品牌外,一般没有EDID芯片,EDID是随宽屏的普及而普及开来的,EDID主要用于存储屏的参数。主板在开机的时候先给EDID芯片供电,然后通过SM总线读取EDID芯片中的数据,数据没有问题,LVDS开始输出。有问题的话,则停止输出,连灯管的控制信号也会关闭掉。Dell机型对EDID尤其严格。

网友:
就是密码芯片吧  楼主的方法比较好 我们都是 吧坏屏的 插槽带密码芯片一起用剪刀剪下,然后一根根飞到新屏上,以后碰到这样的 也像楼主一样  换芯片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