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本子,插上外接电源,就短路

楼主(2009-03-19):
我的DELLPP01L本子, 电池早就不坏了,就没用电池,一直用外电源,今天一开机不亮,以为是电源插座的问题,换了个插座,一插笔记本的 电源插口,电源上的指示等就熄灭了,知道是电源保护了,需要从新插电源220V的,电源灯才亮,电源在朋友的本子上用正常,请问大家,给个建议,是本子的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我是初学维修的,帮帮忙。

网友:
查主板吧,主板短路了。

网友:

我的DELLPP01L本子, 电池早就不坏了,就没用电池,一直用外电源,今天一开机不亮,以为是电源插座的问题,换了个插座,一插笔记本的 电源插口,电源上的指示等就熄灭了,知道是电源保护了,需要从新插电源220V的,电源灯才亮,电源在朋友的本子上用正常,请问大家,给个建议,是本子的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我是初学维修的,帮帮忙。后来我我把光区,CPU  硬盘,键盘,都拆下,一插电源还是短路,应该重点检查什么地方了,怎么查呢,希望高手给与指点

网友:
主板主供电线路短路! DELL此类故障挺多了!故障也比较容易查!

网友:
拆出主板来,一看或是一量就知道了,DELL的此类故障颇多

网友:
修短路要用手摸 一般烧的地方插电都很烫 但有的只换发烫的元件不会好要顺滕摸瓜 呵呵

网友:
多办是电容

网友:
dell网卡 短路是常有的事  你看看吧 !有的保险也有问题的  不过那不是短路是断路 了

网友:
电池能工作,只有外接电源时有短路,那问题不是很严重,只是在电源输入及充电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这种短路是 摸不到哪里发热的,  一插电源---电源就保护了 都没有电压输入。。  你刚学维修 那有没有万用表呢?  你可以看看 主板的 19V 的电容 一般那个坏的 会黑一点点,要仔细看才能看到。  如果有工具就换一个,如果没有工具 把坏的拔掉也没有关系的。祝你成功!!
  还有你的那个PP01L  这个型号是不对的,你要看键盘压条上的型号,这样别人才能更容易帮到你的。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和楼主一样问题的。是CPU供电MOS管短路了,换了就OK了

网友:
加电烧吧,最快的办法.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啊,等我修好会告诉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