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NX7300GT-TD256E(128B)花屏

楼主(2009-03-19):
V星NX7300GT-TD256E(128B)花屏 什么都看不清楚...有修过此型号类似问题显卡的朋友说下....
显卡

网友:
修显卡不分什么牌子和型号。所有卡都是一样的思路,就看你怎么查先看外观,再测电压然后再测显存

网友:
用MATS软件测一下,该软件论坛有很多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