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客服请进来看看,at969a、at969d和at936都有些什么区别呀?

楼主(2009-03-19):
RT
俺二月份在基地买过7百多的货,当时没买恒温烙铁。
当我用at852D吹下IO芯片时,发现用普通黄花烙铁(尖头50W)清理焊盘很不方便。所以想在基地再买一个恒温焊台(配个刀头)。
只是不知道AT969系列和AT936系列哪种好点。请客服或用过的大虾给一个测评说明或使用心得。
这里俺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50W的要比60W的贵。936和936B有什么区别

网友:
AT  936 是安泰信烙铁系列中的一个标准产品。

AT936A 发热芯是进口的,速度快,比936高一个档次。

936B 是经济性烙铁,目前我们已经不推荐购买,若是维修爱好者,可以考虑购买936b 注意,后面这个b是小写的。这个是最便宜的一块产品,但是对专业维修人员,不推荐使用。

AT969A   AT969D  是AT今年的新产品,采用不锈钢发热性,发热速度快。 969A 是无数显的,969D 是数显的,带有温度锁定装置。

我来推荐一下:
专业的维修店,维修量比较大的,考虑 AT969D (270)或者 936A(260),这个是最起码的档次,或者考虑选用 AT 306H (660)高频涡流无铅焊台,另外可以考虑QUICK 的 501 (550)高频无铅焊台。这2种产品,对付无铅焊接,游刃有余。

一般维修量的店铺,可以考虑 936 (160)或者是 969A (190),价格便宜一些,对付一般的维修是没有问题的,对付无铅焊接,就要把温度调高了才可以。

新手或者是维修爱好者,那么可以考虑936 或者 936b。

网友:
好啊!936和936B有什么区别?

网友(2009-04-23):
AT  936 是安泰信烙铁系列中的一个标准产品。

AT936A 发热芯是进口的,速度快,比936高一个档次。

936B 是经济性烙铁,目前我们已经不推荐购买,若是维修爱好者,可以考虑购买936b 注意,后面这个b是小写的。这 ...
引用 网友A:

说的详细,偶也学习了,以前也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