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做BGA

楼主(2009-03-19):
听说高手都是用哄抢做BGA
哪位高手能教教小弟怎么做吗?
包括温度怎么控制,还有时间怎么把握?

网友:
我上面用的是 HL-2010热风枪,下面用是宝之山的预热台,一般除了都能搞定!!

网友:
直接用自制预热台的飘过。。

网友:
高手门,弄几个图上来啊,让咱长哈见识

网友:
都21世纪了还在玩手工BGA?

网友:
9494,手工做的话,不小心就吹掉个把二个芝麻绿豆,又得补上去,有得补的那点时间,又可以修好另一台了哟!

网友:
说得那么神秘哦!就用风枪就搞定了!无铅的都可以搞!只要熟练了就OK了!从板子下边儿吹是不会掉件的,

网友:
不是说手工不能做,关键是成功率,做失败就是浪费一次挣钱机会.

网友:
俺们的手工做不会比返修台的成功率低.

网友:
只用手工吹锡珠....上板子还是用机子

网友:
还是在设备好才行啊!

网友:
我是下面用个有档位可调的电炉放在油漆桶里面,然后把板子放在油漆桶上
上面用850调成200度左右慢慢吹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page=1#pid761128
同意兄弟说法,谁叫咱习惯了手工的呢,不过要是钱多的话,买台机器玩玩也不错。
不过,俺做SB手工,至今还没有失败过一次。
对于那些想用手工搞的弟兄,等有空搞两张图给你们看看,手头有钱的话,建议买台机器得了,又方便又省心,一边抽烟还能做BGA

网友(2009-04-27):
要是有图片就好了,,

网友:
强烈BS~13楼,做SB没失败过一次?你当我们大家都是sb还是你自己是个SB?

网友:
用手工的作BGA可以撐很久嗎
況且拿來作無鉛的板子良率一定不高吧
而且板子還會因為加溫過久而黑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