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电源问题求教

楼主(2009-03-19):
手头上有个全汉电源,最大输出功率250W,待机电压PS ON 在4.6V左右,应该是正常的吧,+5VSB为5V,也是正常的,短接后一点反应没有,这个电源的电源管理芯片是全汉自己的FSP3528,不知道论坛里的朋友哪位手上有这个芯片的datasheet,或者有关于全汉电源的电路也行,多谢了

网友:
我想把散热片拆下来通电测一下各点的电压,不过拆下来散热片后,通电短接PS ON风扇居然转了,测了各输出端电压也是正常的,可是等我重新把散热片装上,盖子盖上,电源又不好使了,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下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多谢了,电源的型号是FSP250-50PNA

网友(2009-11-19):
不知道你指的“散热片”是哪个,如果散热片拆下了,那管子呢?